楼主(2022-07-07):
最近买了10只150uF/450V电解电容,收到后用电桥LCR表测量了一下,发现有7只容量只有几十个pF或者几个nF,反复测量都如此。。。难道是假货?不至于啊。。。都是挑最贵的买的!
忽然想到,好像有个进口品牌的变频器手册中,很郑重其事地要求,库存时间过长后,需要用阶梯加压法,对母线电容逐步加压-维持。。。以恢复容量(极化电解质)。
遂把这几个电容加上30VDC充电,再放电(!),再测量,果然容量达标!

网友A:
没有这样做过,都是直接加电压

网友B:
小容量…哈哈哈…

网友C:
如果不充电,直接安装会有如何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充电,直接安装会有如何后果?
我找一下要求阶梯充电的进口变频器手册,看看是如何描述的。

网友D:
这个不太懂,为什么要用直流,而不用交流?印象中变频器这种情况是先上低压交流电压电通电一段时间,然后逐步加压的。

网友E:
有说过此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充电,直接安装会有如何后果?
我找一下要求阶梯充电的进口变频器手册,看看是如何描述的。
西门子MM440手册有此要求,如下:

其他变频器查了一下,没有此要求。为什么?

网友F:
有说会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