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7):
s7-300的plc。一直报sf故障。厂家工程师认为是其中一个16路输出模块故障。我更换后,仍sf灯闪烁。厂家工程师又说是plc下的底座连接器故障。我很疑惑。目前设备能够正常运行,担心哪一天就挂了。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目前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很奇怪

网友A:
能连电脑就在线诊断看看。不然就不要在意,能正常工作就是没问题。

网友B:
看几个人IO上有没有亮红灯的、软件连上看看里面诊断是什么

网友C:
设最近才出的问题吗?CPU诊断信息里有没有可以参考的。

网友D:
要知道厂家工程师也只是应用,这种故障最好是电脑连上监控下

网友E:
DP通讯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F:
SF等闪一般是系统错误,编程异常、模块异常都会导致SF灯常亮或者闪烁。
你可以把诊断缓冲区的信息保存后发上来,大家帮您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G:
我不太懂。可以看cpu诊断信息。我们这也报警呢,但是系统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SF等闪一般是系统错误,编程异常、模块异常都会导致SF灯常亮或者闪烁。
你可以把诊断缓冲区的信息保存后发上来,大家帮您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谢谢。机器正常运行时才报,通电时不报。西门子300不懂,另外这台机器很重要。不敢乱动。已经联系厂家了

网友H:
可能运行某些程序访问位置超限,具体得看诊断缓冲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F等闪一般是系统错误,编程异常、模块异常都会导致SF灯常亮或者闪烁。
你可以把诊断缓冲区的信息保存后发上来,大家帮您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谢谢。机器正常运行时才报,通电时不报。西门子300不懂,另外这台机器很重要。不敢乱动。已经联系厂家了
只是硬件诊断的话,不会影响到程序的运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会的人,在线看程序,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今天厂家来人了。硬件诊断不出异常。设备与另一台设备联机运行时才报。明天生产时在监控。后续会汇报给大家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