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8):
公司有个蒸汽加热的水池。加热过程需要泵来补水,所以用液位传感器控制的。但是因为蒸汽产生的波动会干扰液位传感器,导致接触器反复吸合容易烧坏泵。所以想了几个办法

1,改用pid控制或者阻尼时间设置的显示器

2,用变频器控制

3,传感器加弯管(已失败)

4,加时间继电器5更换传感器位置(已失败)

各位大佬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使用浮球液位计可以吗?

网友B:
把滤波时间加长点可行不。

网友C:
水位传感器,实际传感的是压力,你的蒸汽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压力的?如果是有压力的话,肯定会对液位传感器造成影响,这个就无解了,只能用接触式的液位检测。

网友D:
我们公司用液位传感器,加浮球就是防止液位传感器数值受到干扰导致电气元器件损坏

网友E:
能说一下用的什么传感器检测液位吗?

网友F:
用外接式翻板液位计,回差补水;蒸汽加热直接用用静压、浮球、超声波都会产生检测信号波动。

网友G:
加滤波 加延时

网友E:
你现在用的是启停控制,液位差(时间差)要合适,否则避免不了。
或者换传感器,用模拟量的,使用变频器做恒液位控制。

网友H:
系统有压力波动的罐体可以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网友I:
能不能用板单独围一个角落用来放传感器,下面留点缝隙进出水。

网友J:
不了解液位变化范围多大,范围不是太小的话可以试试取上下两个液位值分别控制启停,类似高低水位用双浮球的方式。

网友K:
控制要带自锁的、不然肯定在临界值波动的、比如置位复位,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液位传感器、搞个投入式或者法兰侧面安装的、超声容易受雾气影响不准

网友L:
用外接式翻板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