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150A模块是不是假三菱,第一次见到

楼主(2022-07-09):
不好拆,直接用切割机切成4部分
空压机变频器,U相上桥短路报过流
更换斯达150A模块后正常

楼主:
封装没有透明散热硅脂,与外壳一体黑色塑料
没有导热绝缘陶瓷,一层黄色绝缘衬底,不像陶瓷,很薄
下面铜片很难撬

网友A:
你要把它修好吗…

楼主:
用斯达150A模块更换了,树脂胶封死,如单管IGBT外壳,切割机切开模块,折断腿

楼主:
这种模块或管子散热没有透明导热硅胶散热好,热胀冷缩也容易使芯片损坏

网友A:
透明导热硅胶散热好 我也想买不知道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