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9):
一台新PLC,CPU型号;5069-L306ER, 编程软件写好一句最简单程序,编译也没有问题,就为了验证下载程序有没有问题。 联机正常,下载就会显示‘编译器错误,请致电技术支持部门’。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什么版本的软件? 换个稳定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B:
啥软件?截图来看看

网友C:
我遇到过,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后来换英文版的才解决。

网友D:
新的硬件,不需要刷一下固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