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公差大…

楼主(2022-07-09):
裁断机电控采用三菱系列PLC和伺服,欧姆龙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P用来测量长度,记长模式下裁切的产品公差小于2mm;但是探孔模式下裁切产品公差有5mm(探孔模式就是裁切有孔位的产品,例如一个产品有两个孔,那就设置2个孔,探孔器探测到两个孔就裁切)

楼主:
这个有孔位的产品要求是孔到边公差不能大于1mm,我在想探孔器探测到孔位时间肯定有公差,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各位师傅有什么高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孔打的有偏差,还是切的有偏差,如果孔打准了,就参考孔的控制方式。
给专业的去搞吧,了解一下追剪,电子凸轮控制。

网友B:
你这是追剪吧,不知道你有没有用电子凸轮,如果产品这样的线速度,误差应该小于1mm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探孔信号的误差造成的。即伺服的零计数开始信号造成的。
其实伺服为了回零,都是走过再返回的,不是单一的感应到就回零的。

网友D:
能说一下“探孔器”是什么做的?既然用了探孔器,编码器还有何用?
材料规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孔打的有偏差,还是切的有偏差,如果孔打准了,就参考孔的控制方式。
给专业的去搞吧,了解一下追剪,电子凸轮控制。
切出来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追剪吧,不知道你有没有用电子凸轮,如果产品这样的线速度,误差应该小于1mm
是的,目前是激光探孔反馈给PLC的脉冲信号要么延迟要么提前,导致长度公差大于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探孔信号的误差造成的。即伺服的零计数开始信号造成的。
其实伺服为了回零,都是走过再返回的,不是单一的感应到就回零的。
伺服系统没问题,如果做单一的长度产品公差1mm内。关键是有孔的产品是以孔到边的距离为基准,目前怀疑探孔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一下“探孔器”是什么做的?既然用了探孔器,编码器还有何用?
材料规矩吗?

探孔器就是如图片所示用来检测空位数量,即定位产品的裁切位置。编码器是用来测量产品移动速度反馈给PLC,然后驱动伺服以相对应的速度追切产品。

网友D:
探第一个孔前沿,计算长度

网友E:
再这个论坛第一次看到有用 洛施达  品牌的产品,听朋友说这个品牌激光类的传感器做的比松下还厉害,好久没有用这个品牌的产品了,不知道现在水平怎么样,楼主怀疑探孔有问题,可以尝试调一下灵敏度与感应时间,也可以尝试用一下其他品牌的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第一个孔前沿,计算长度
是的,现在不管是探第一个孔还是第二个孔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这个论坛第一次看到有用 洛施达  品牌的产品,听朋友说这个品牌激光类的传感器做的比松下还厉害,好久没有用这个品牌的产品了,不知道现在水平怎么样,楼主怀疑探孔有问题,可以尝试调一下灵敏度与感应时间,也可以尝试用一下其他品牌的感应器
灵敏度调过了,没用。想尝试使用另外一个品牌的激光探测产品;但成本高啊

楼主:
此激光位移传感器重复精度0.3mm,响应频率高达20/1s,功能很强大;售价要1.5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第一个孔前沿,计算长度
是的,现在不管是探第一个孔还是第二个孔都是一样的结果
程序用中断了?(包括裁刀东西)

网友F:
检测到孔位后,先慢速往回,重新二次定位,再走长,走到设定的长度后再切,因为从检测到给到PLC信号,中间有延迟。之前做过类似的产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到孔位后,先慢速往回,重新二次定位,再走长,走到设定的长度后再切,因为从检测到给到PLC信号,中间有延迟。之前做过类似的产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用脉冲记长不行,运行过程中由于丢脉冲的缘故,位置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偏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第一个孔前沿,计算长度
是的,现在不管是探第一个孔还是第二个孔都是一样的结果
程序用中断了?(包括裁刀东西)
没有用中断

网友D:
你先检测一下材料是否规矩,光纤检第一个孔前沿,PLC使用中断,使用伺服的编码器。
丢脉冲?为啥
虽时间推移偏差加大?为啥
每次不清零?
材料与编码器有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检测一下材料是否规矩,光纤检第一个孔前沿,PLC使用中断,使用伺服的编码器。
丢脉冲?为啥
虽时间推移偏差加大?为啥
每次不清零?
材料与编码器有滑动?
如果按照你说的方法光纤探到第一个孔前沿,首先这个前沿位置不定。其次从第一个孔前沿计算长度,必须依靠编码器。产品是经过成型机再进伺服追剪,而编码器把脉冲发给PLC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探孔不准,如果探孔准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D:
首先这个前沿位置不定?是不同产品吧,同一产品不应该出现

可能没检测产品是否规矩
可能没有追锯参数修正
编码器1000P/R不是计算出来的?(怀疑这个参数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前沿位置不定?是不同产品吧,同一产品不应该出现

可能没检测产品是否规矩
可能没有追锯参数修正
编码器1000P/R不是计算出来的?(怀疑这个参数选小了)
是的,前沿位置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前沿位置不定?是不同产品吧,同一产品不应该出现

可能没检测产品是否规矩
可能没有追锯参数修正
编码器1000P/R不是计算出来的?(怀疑这个参数选小了)
产品规格手工测量过,没问题。目前怀疑同一产品光栅检测前沿位置不同,参数调过没多大作用。加上设备精准也不高多方面原因。

网友E:
这个程序上面可能也要优化,你这个场景起码要用到中断或者探针功能,如果不中断,PLC扫描也是有影响的,会导致产品一致性不好,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感应器的问题,想办法换一个品牌的试一下(这种感应器应该不便宜,基恩士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上面可能也要优化,你这个场景起码要用到中断或者探针功能,如果不中断,PLC扫描也是有影响的,会导致产品一致性不好,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感应器的问题,想办法换一个品牌的试一下(这种感应器应该不便宜,基恩士更贵)
探孔用的是高速计数,不受扫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