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9):
英威腾100a 的或者190的 能不能不装霍尔使用的。

每调过英威腾这种大的,没有试过。想问这里的兄弟有没有试过

网友A:
不行的,会炸机的

网友B:
应该不行吧

网友C:
变频器配置电流传感器与主板MCU要进行换算的,变频器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楼主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就试一试,结果告诉大家是什么景观!!

网友D:
你这个烟花成本有点大

网友E:
台达cp2000型30KW因霍尔问题短接,二年未发生问题,电流监测失效面板无法监测电流。其中也出现过过流,过载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台达cp2000型30KW因霍尔问题短接,二年未发生问题,电流监测失效面板无法监测电流。其中也出现过过流,过载保护!!!
三个霍尔短接一至二个输出端可以应急使用!但是存在事故隐患!

楼主:
我是见过改造三相电源用的电源驱动板没有用电流传感器

网友F(2022-08-12):
试过,没问题

网友G(2022-11-02):
55KW的阿尔法变频器,霍尔三个取了两个,现在运行两年多,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H:
科比f5 取了检测就炸模块

网友B:
让你闭着眼睛拿东西,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