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故障代码

楼主(2022-07-10):
请问各位大神,森兰变频器SB12S15检修时如何屏蔽FL

网友A:
有这功夫不如看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夫不如看看手册。
这个估计手册上是不会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夫不如看看手册。
这个估计手册上是不会有的

自信点,把估计两个字去掉

网友C:
屏蔽故障代码做什么用?我修这么久变频器没屏蔽过一次

网友D(2022-12-21):
回复 网友C:
那你一定是高人,用的什么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故障没解决故障代码也屏蔽不了,故障解决了不屏蔽故障代码就消失正常运行了,就像人得了病没治疗好症状不会消失,治疗好了症状自然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一定是高人,用的什么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既然有故障代码,那就根据故障代码的提示维修相应的电路,没必要花功夫去屏蔽故障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一般屏蔽故障信号是为了更好的单板测试,比如动态测量电压,波形等判断CPU到驱动整个通道是否存在异常,安全方便。尤其是遇到驱动异常炸模块的情况下单板测试显得尤为重要,本人曾经遇到过连炸2次模块,当时心里那个叫肉疼,千把块没拉,此后才重视单板测试。建议维修的朋友能单板测试最好不要冒然加模块或加负载直接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