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的电气控制

楼主(2022-07-10):
我这加热器是380的,22KW,客户这边控制是一个空开加一个交流接触器。正常来讲是不是需要加漏电保护。

网友A:
如果是加热水的,并水会有可能和人有接触的话,可以考虑加漏电保护

网友B:
设备如果接地良好的话 可以不加

网友C:
可能与人接触吗?比如是洗澡水

网友D:
正常来讲是要装漏电断路器的

网友E:
我们这给水箱加热,工业用水。没有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F:
必须加 ,看你的控制好简单啊!  没有温控,没有断线检测。

网友G:
我们这里安检要求都换漏保

网友H:
最好是装,要不漏电后造成上级或总漏跳

网友I:
即使用于干燥环境,也最好加漏保,加热管容易出现套管开裂问题,比其他类型的用电负载漏电概率高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给水箱加热,工业用水。没有加漏电保护器。
为了设备安全和人生安全,必须安装良好的接地保护装置,或者漏电保护装置,大家既然是搞工控电气行业,关于安全方面最基本知识,大家必须知道呀!

网友K:
没拍全,看总的就可以。

网友L:
  肯定要加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