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1):
放卷机张力会突然小了,但是张力给定的没减小,断电停机1小时后接着开机还是能正常的,正常个30,40分钟又不行了。电机温度摸起来热,但不烫手。难道是电机发热影响的?

网友A:
你们放卷用电机的?我们都用磁鼓的。

网友B:
测一下电机的实际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机不是带测速运行的,这个现象是会出现的,但变频器不报警,建议你把变频做一下自学习和加强散热或者换用专用的变频电机,普通电机做收放卷,如果没有测速运行,真不耐用,特别是大扭矩工况

网友D:
放卷机张力会突然小了,但是张力给定的没减小--为什么?没查程序吗?

网友C:
回楼上话,放卷张力如果是采用无检测模式的话,可以利用张力控制型的变频器对电机进行力矩模式控制,那样的话可以不用写程序,只要设置好控制数据就可以了。张力控制型变频器国产很多,例如汇川330等,性能也是不错的

网友E(2022-12-02):
电机速度控制问题吧,外圈大,内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