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1):
虽然说使用中对这种情况应当避免,但如果无法避免,那么应当如何计算载流量。
以环境温度30℃,铜芯单根导线,PVC绝缘层,桥架敷设计算,1.5mm2载流量18A,4mm232A。
为计算方便导线长度取100m,1.5mm2100米电阻约为1.3Ω,4mm2约为0.5Ω,
根据分流公式计算,
1:4mm2按满载32A时,总电流约45A,1.5mm2分得电流约12.5A;小于其最大载流量18A
2:1.5mm2按满载18A时,总电流约65A,4mm2分得电流约47A,已远超其最大载流量32A,故舍去。
综上所述,以上两条导线并联时,其最大载流量45A低于二者单独载流量之和50A,并不经济,所以,应尽量避免此类情况,当无法避免时,应当仔细计算,不要偷懒估算,以免造成损失。

网友A:
这也只是粗算,并线是载流量不是简单两者相加。

网友B:
交流并线原则上避免不同线径并接,因为除过内阻影响电流分配外,还有导线的集肤效应,因此,除过较小的线载流量下降外,较粗的线载流量也不是通常的情形。

网友C:
可以加长4平方导线,使其不过载。分别在两种规格导线上设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