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报警:E201

楼主(2022-07-11):
最近我们有在使用汇川的一款伺服,每天来上班启动后就报警,E201,但是动作几次之后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检查过也没有发现问题,气缸就在这里。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有点堵转,然后动几次以后就又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这个是伺服带动电缸来做来回移动的,点动操作并没有感觉不顺!

网友B:
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负载太重了吧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只是每天上班后上电就会这样,启动几次后就正常了!

网友C(2023-02-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上电一小时报ER201.后面不报警了  什么问题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机器是不是有好几年了啊  会不会是电路板那个电容有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