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子式电能表接互感器

楼主(2022-07-11):
表型号外型
上图我的接法,不对还是这表接法特殊,有段时间了,不见走字,互感器是5比400的,有用过这型号的吗?

楼主:
图片翻转正常上传几次,还是不正常啊!麻烦板主矫正一下,谢谢!

网友A:
我靠,不走字,那可是好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N输出和输出是隔离的,难道这表接法不同,看盖板标示接法应该没错啊!

网友B:
互感器是5比400的
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多大,再测一下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钳型表测一次侧有电流,二次侧无电流,难道新互感器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钳型表测一次侧有电流,二次侧无电流,难道新互感器是坏的。
一次侧有多大,互感器是5比400的(如果没有笔误),80倍,倍数有点大哟。
先计算一下理论值应该多大,然后把二次侧短接再量一下,如果还是没有,应该是互感器坏了。
还可以测一下二次侧有没有阻值,如果无穷大,肯定是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看查一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