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1):
一般是什么情况出问题,检查模块没有问题,驱动电路太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什么情况出问题,检查模块没有问题,驱动电路太复杂了
建议送修吧!或者更换新的!

网友B(2022-11-27):
该款机通病,在输出端有个芯片换了就好,型号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