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空压机西门子变频器参数

楼主(2022-07-11):
阿特拉斯空压机西门子变频器,因第一次搞不了解把变频器控制方式改了,改回去之后就开不了,现有偿求助

网友A:
这个只能初始化后再重新输入数据,数据你只能问售后要

网友B:
MM440,只改了控制方式的话,就是P700和P1000的参数。下载个手册,应该能自行解决。或者,在这2个参数单元里赋值试一下吧。

网友C:
首先想想改过那些参数,或者参照以下步骤设置:
1、控制器上电,检查内部有没有变频器参数或设置,记录。
2、对照控制器接线图,记录端子接线。
3、变频器上电,检查非默认参数。
4、记录变频器接线端子。
根据接线方式与参数,推测端子定义与控制。
加减速时间先设定为60s。
good luck!!

网友D:
最好找下原厂家、如果不是通讯控制的来回看下每个端子功能自己设置就行了

网友E:
阿特拉斯空压机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方式都是USS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