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2):
使用变频器拖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比工频拖动温升更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散热,工频都是额定速度,风扇也是额定速度。变频较多时候不是额定速度,风扇转的慢的时候,散热就不好,最好配独立风扇。
另这个电机本身不是变频专用电机,内部设计机构上肯定不如专用电机适合用变频,发热会更大些。

网友B: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变频谐波,变频器输出的虽然也算是正弦波,但与工频波形相比要差许多,该谐波对电机有一定的影响,会使电机发热,还能产生噪音。

网友C:
原因多了,
最常见的是低速运行还没强制散热
没有经过识别匹配

网友D:
1、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而是脉冲方波,在额定扭矩下的电机电流比工频时要大一些,所以温升比工频时略有提高;

2、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没有独立供电的散热风扇,当电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的时候,电机散热风扇速度不够,电机温升也会高一些。

网友E:
加装输出电抗器或正弦波滤波器,或者电机屁股后面加鼓风机在或者直接换成 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