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师知道安装somachine v4.3时报这个故障是咋回事?

楼主(2022-07-12):
有没有老师知道安装somachine v4.3时报这个故障是咋回事?win11家庭版的原因吗还是什么?

网友A:
4.3安装在Win11系统上不出问题叫运气,出问题叫常态,换台win7的系统就不会有问题了。
win11上应该去装MachineExpert。

网友B:
新换了一个联想本,Think Book 14+,分辨率2880*1800,装了Somachine 4.3,这个软件强制DPI为100%,
如果在这个分辨率下调成100%,要用显微镜了(正常使用时200%缩放的),如果把分辨率调低,搞成100%的缩放,
字体有锯齿,看着眼睛累,奉劝工友们,别买高分辨率的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3安装在Win11系统上不出问题叫运气,出问题叫常态,换台win7的系统就不会有问题了。
win11上应该去装MachineExpert。
机器专家吗?

网友D(2022-10-02):
有没有专门将ECO STRUCTURE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