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器件求助

楼主(2022-07-12):
东元7200GA-75KW主板有一只三端器件,印记为L33(第三张图中心偏右)这是什么管?

网友A:
测一下二极管特性,自己分析一下

如果坏了,那找一块同类型主板看一下啊

网友B:
带阻三极管FA1A4M-T1B   丝印 L33 SOT23 50V 100mA NPN

楼主:
三极管NPN,那谁知道电压检测点电阻1801(原电阻5111)R78的电压吗?我测到的是-8.5V对吗?

网友C:
东元居然用的老款安川伺服的面板,他两家以前有一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