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2):
伺服限位和原点必须接伺服驱动器上吗?

3U的CANopen伺服限位可以接PLC上映射到伺服上的

5U的Ethercat伺服怎么弄,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有没有人用过的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留有原点和限位输入,不过我们一般都用在上位机上也没有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留有原点和限位输入,不过我们一般都用在上位机上也没有有什么问题!

想把原点接在PLC本体上,这样就不用焊线了。

网友B:
我也买了三套,还没开始搞,没做过ethercat的

网友C:
5U只支持驱动器回原点,要么用绝对值,要么不用MC-HOME,自己写回原点

网友D:
没用过汇川的PLC,一般用到Ethercat总线的基本都上中大型PLC了。

网友E:
原点与极限都接在驱动器上,这些信号可以映射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