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2):
公司自用一台380V15KW电磁炉日前报警EL ,后发现IGBT内部炸鸡,更换后上 灶实测仍出现EL报警,有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望告知!!!

已维修安装使用!!!1ED020I12—F2驱动芯片周边电容短路故障!!!

网友A:
查过驱动电路没、

网友B:
发回厂家维修算了,也不会很贵的,6千瓦的整套换新大概是350,你这个估计整套也是700多,旧的慢慢搞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像是有锈蚀的痕迹。一般需要用洗板水清洗,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开焊的地,需要补焊。再然后是把认为坏的件拆下来测量,比如温度电阻。可以借鉴家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用示波器看波形正常,+15V到-9v,上下桥臂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锈蚀的地方,上了三防漆的,这是维修用酒精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