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2):
基恩士KV-8000,KV-XH16EC伺服控制中的点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基恩士PLC网上资料好少,不像三菱西门子一大堆,今年才接触基恩士,不熟悉用起来太痛苦了

网友A:
这个和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功能一样的,设置好点位编号,在执行点位编号,在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一个16轴EtherCAT定位模块,直接在参数表里设定好每个点位的速度、位置等信息,用时直接调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功能一样的,设置好点位编号,在执行点位编号,在启动就可以了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16轴EtherCAT定位模块,直接在参数表里设定好每个点位的速度、位置等信息,用时直接调用就行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回帖之前,首先恭喜LZ成功转行,踏入非标自动化的大军!

基恩士的资料还是很全面的,手册资料跟编程软件捆绑,随时查看非常方便;

从编程小白开始,它都有很详细的手册指导;

比如:【KV3000/5000初学者入门篇】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679

你上面提到的 KV-XH16EC 模块是支持 EtherCAT通讯协议的定位模块,模块手册里有很详细关于 点参数 的设置指引,方便用户的理解。

网友B:
16EC这个KV-5000是不能用的,只能KV-7300/7500/8000这三款CPU上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帖之前,首先恭喜LZ成功转行,踏入非标自动化的大军!

基恩士的资料还是很全面的,手册资料跟编程软件捆绑,随时查看非常方便;

从编程小白开始,它都有很详细的手册指导;

比如:【KV3000/5000初学者入门篇】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679

你上面提到的 KV-XH16EC 模块是支持 EtherCAT通讯协议的定位模块,模块手册里有很详细关于 点参数 的设置指引,方便用户的理解。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