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特别响

楼主(2022-07-13):
油路,踩下脚踏,就特别响,到变速点更响。保压回程后,才没有异响。请问,症结何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路,踩下脚踏,就特别响,到变速点更响。保压回程后,才没有异响。请问,症结何在?
机械部分?还是电气部分?电机?变频器?

网友B:
液压部分吧 检查电磁阀 泵这些

网友C:
先搞清响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路,踩下脚踏,就特别响,到变速点更响。保压回程后,才没有异响。请问,症结何在?
机械部分?还是电气部分?电机?变频器?
应该是液压站部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指兔子让别人追!!!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所指应该是液压泵部分震动造成的噪音的,如果管道都震动的话,不排除液压泵已经是超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所指应该是液压泵部分震动造成的噪音的,如果管道都震动的话,不排除液压泵已经是超负载了
折弯机空行程也响

网友D:
空行程也存在噪音大,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油温偏高,造成油温偏高一般是水冷热交换器水流不够,风冷的话估计是翅片太脏,过了风散热不到,处理液压系统压力不足噪音大,见过最离谱的是水冷热交换器穿孔,油箱进水

网友E:
液压部份坏了,需要拆相关配件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压部份坏了,需要拆相关配件检查
过滤器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