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3):
之前在项目上,用了编码器,装在从动轴上的,用了没几天就坏了,后来干脆改成了普通的光电开关,大家对编码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参考下!

网友A:
什么品牌的。

网友B:
编码器改用光电开关?牛,说明原设计很奇葩

哪里坏?看似不是电路问题。
联轴器弯曲或断裂?安装问题
你可以搜一下我曾经发过的帖子,有专门探讨。
网站不知啥原因,竟然自己的帖子回看不了了。

网友C:
编码器同轴软连接,避免撞击,供电电压平稳,使用正规厂家品牌,应该不会如你说的脆弱。

网友D:
安装同轴度达到,供电电压稳定,使用环境好的用几年很正常的;

网友E:
我们用的编码器是国产品牌,使用弹性联轴器,很少有坏的。

网友F:
避免震动就可以很耐用的,实际应用当中,空心轴的坏的最常见,通过软联轴器连接的很耐用,张力控制应用场景 ,我优先选择软连接,时间长的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G:
有些只是提供一个速度有无的地方没备件临时用光电代替了,后来备件买来了,大家觉得还是光电好,一直没再动。

网友F:
光电都可以代替的话,说明你的速度很第,估计是用于一般的计数,实话说,编码器由于电气原因造成的损坏还是相对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