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icrologic 2.0A 控制器显示不准确

楼主(2022-07-13):
各位大师们:小弟咨询一个问题,还望各位帮助解答,施耐德断路器上的micrologic 2.0控制单元在运行时电流显示不准确,例如现场实际电流为560A左右,但是显示430A,偶尔会显示一下正确的电流值560A,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电池?还是断路器里面的互感器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整个检测回路都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根据楼主的描述,不排除线路板部分元件有接触不良的状况

网友B(2023-10-10):
这个电流误差没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