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3):
想做一个东西,监控焊机电压电流:电压电流手动可调并以数码管的方式显示。也可以接在焊机上实时显示。(电压0/50v,电流0/500A)

请问大家如何办到。

方案一,串个电位器显示电压,手动可调,电流不知怎么办。
方案二,plc+ad模块。但是不会写程序。听说xinjie买plc送程序不知真假?
方案三,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一体化模块,装上就用的那种。

网友A:
不知你说的调节是什么意思.调节焊机电压电流?
如果单纯显示的话,可以直接并电压表,电流表可以和本机的电流一起.如果非要单独的话,用电压传感器和电流变送器.

网友B:
电压0-50低了,可以买个电压电流表(电流表要接分流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种数字双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