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接线问题

楼主(2022-07-13):
三菱PLC 型号:FX3U-128MR/ES-A 它输出COM端可以接220V的负载吗?

网友A:
可以,但同一公共端的几个触点都要一致;

楼主:
比如说我输出COM1端接的24V,它几个触点的负载都得接24V的,com2接的220V,它几个触点的负载就接220的是吗,两者不影响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输出COM1端接的24V,它几个触点的负载都得接24V的,com2接的220V,它几个触点的负载就接220的是吗,两者不影响是吧
对 同一类型的放同一组

网友A:
不同公共端之间是完全隔离的,所以可以接不同电压的负载;但同一公共端必须一致,比如接24V,几个输出点接+24V就全接+24V,接0V就全接0V;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类型,可以

网友D:
同一公共端必须一致,比如接24V,几个输出点接+24V

网友E(2022-12-17):
可以接,但是别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