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3):
四方变频器IGBT模块整流部分损坏,更换新模块后,启动瞬间有两项输出电压达到300v,

网友A:
只要模块是好的,那么电源和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自己慢慢检查,会有结果的。

网友B:
有可能是参数里设置了,启动时直流制动,所以才有两相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1HZ时启动瞬间的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1HZ时启动瞬间的输出电压

提问 X
晒工具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晒工具,是求助问题。变频器启动瞬间有高电压输出。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D:
这是什么工具自己做的么?

网友E:
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侦测,变频器改成VF模块好像就没有了,或变频器启用了转速追踪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