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易能eds1000变频器,逆变单元采用分立式结构,驱动管用的是G23N60,为什么送电后U相上桥的G23N60直接炸机,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把坏的拆下,静态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易能eds1000变频器,逆变单元采用分立式结构,驱动管用的是G23N60,为什么送电后U相上桥的G23N60直接炸机,请各位大神指点。
咸大师的几本书你还没有看吧!等你看完,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