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各位大神,PLC与rs232的设备通讯,如何获取设备地址呢?比如该设备是色差仪

网友A:
在用~查看通讯数据
新的~查看手册
旧的~从手册中了解通讯协议,电脑试
当然,如果它有某个设置能进入标准格式就简单了

网友B:
如何获取设备地址呢?

如果是指站号,色差仪里面应该是可以设置相关通讯参数的,去里面看就可以了。

但是232一般都是一对一的,所以没有站号设置的。

如果是指读取相关数据的寄存器地址,那就要看手册,有些还要看专门的通讯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PLC与rs232的设备通讯,如何获取设备地址呢?比如该设备是色差仪
目前PLC和这个设备通信正常吗?然后你不知道通信协议是不是?

网友D:
标准的232通讯只支持点对点通讯,所以没有地址一说。通讯线也要交叉焊接,2发对3收,3收对2发。

网友A:
你们确定232不需要站号/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事去搞了,我搞不定。

网友A:
你真的做军工PLC?

网友E:
RS232是没有地址定义的,485才有地址通讯这一说,要是有多台设备通讯,可以用多个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