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plc采不到,量了一下仪表的端子是0.64v,这个正常吗。这边没有串口线,没法看。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有的平时量不出电压.
碰到的多数有2,3V的电压.
但是有些转换器量的是0.6V.

网友B:
从测量电压是判断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采不到,量了一下仪表的端子是0.64v,这个正常吗。这边没有串口线,没法看。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D:
不发数据时是很低的,发数据时是±交替的

网友E:
A+B=5V,如为0V+5V,通讯停止中;如为1.7V+3.3V=5V(或其它加起来为5V的值),通讯进行中。A、B都低,注意6V钳位二极管有否击穿。A、B电压都是对地测量的,直接跨在A、B两点测量的电压值,说明不了问题。
对地示波表看的话,A、B两个端子都应有矩形波,且极性/占空比正好相反(故二者电压值有互补关系),幅度约为5V。

网友D: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