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各位大佬们,两个气缸不同步搞翻物料,你们怎么解决两个气缸的同步问题?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化就一个电磁阀控制,后面用三通接头接到两个气缸上,再分别调节气缸进排气量,能做到基本同步

网友B:
一个电磁阀控制,气缸上装单向节流阀调节,但是这种调好后也管不了多久又得再调。

要想彻底还是从机械上想办法吧。

网友C:
注意气缸安装要一致,重心考虑没

网友D:
两个气缸杆焊死看看效果

网友E:
型号大小一样,串联接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化就一个电磁阀控制,后面用三通接头接到两个气缸上,再分别调节气缸进排气量,能做到基本同步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要求不高可以。也可以两个气缸杆焊死

网友G:
用一根进气管加一个三通分给两个气缸,尽可能保证气压平均分给两气缸。回气管也一样处理。然后再调节气缸上的调节阀,可以用计时器计时,保证两气缸伸出缩回时间基本一样。

网友H:
要想精确点,换电缸,成本高点而已

网友I:
汽缸你就不要指望在大负载下同步了,小负载还勉强的,要基本同步的话,汽缸的配管,节流阀,汽缸要基本一致,大推力的要求的话,建议用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想精确点,换电缸,成本高点而已
电缸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化就一个电磁阀控制,后面用三通接头接到两个气缸上,再分别调节气缸进排气量,能做到基本同步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磁阀控制,气缸上装单向节流阀调节,但是这种调好后也管不了多久又得再调。

要想彻底还是从机械上想办法吧。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气缸安装要一致,重心考虑没
这个是考虑过的,就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就要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汽缸你就不要指望在大负载下同步了,小负载还勉强的,要基本同步的话,汽缸的配管,节流阀,汽缸要基本一致,大推力的要求的话,建议用液压缸
这是要大改了,机械肯定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大小一样,串联接管。
串联还没试过,我去试试,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气缸杆焊死看看效果
我去试试,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气缸安装要一致,重心考虑没
这个是考虑过的,就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就要去调
为什么?
重心不在二个气缸中间? 有漏气?
控制有先后?气缸回位不彻底(起点不平)~机械调整,产品托举位置不在气缸顶点~机械设置上死点
觉得办法很多,咋就出现翻车问题?

网友C:
哦 如果你的要求有气缸中间位置停留,加装“诱导止回阀”+位置检测传感器

如果只是动作不同步,试试1楼办法

网友I:
气动改液压很简单的,换缸,加机械同步阀,加液压站,电控也简单,大推力要求还是用液压好,除非你有防爆要求

网友J:
根本不可能完全同步,一块一慢不就扯蛋了吗?气缸很容易坏。想节约成本还想想什么用一个气缸来解决问题吧。

网友K:
改为伺服动力,不要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气缸安装要一致,重心考虑没
这个是考虑过的,就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就要去调
为什么?
重心不在二个气缸中间? 有漏气?
控制有先后?气缸回位不彻底(起点不平)~机械调整,产品托举位置不在气缸顶点~机械设置上死点
觉得办法很多,咋就出现翻车问题?
各种问题都有,今年刚开始做非标,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本不可能完全同步,一块一慢不就扯蛋了吗?气缸很容易坏。想节约成本还想想什么用一个气缸来解决问题吧。
不需要完全同步,允许有误差,只是部分产品误差太离谱,把料都搞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为伺服动力,不要气缸
太贵了

网友L:
加油哇楼主,搞定了分享下咋搞的

网友K:
直接把机器拉去报废,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机械设计部门有的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帖子里的解决方法就可以,我们这个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M:
两个气缸动作用齿轮齿条,然后用轴同步就可以实现

网友N(2023-04-01):
回复 网友D:
你是一个大狠人...

网友O:
气缸本来就做不了同步的,原理上就不不可行

网友P(2023-05-25):
两个气缸不同步可能会导致引擎运转不稳定,甚至出现运转停顿等情况。解决方法取决于造成不同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点火系统、供油系统、气门机构等部件的故障导致的。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解决方法:
1.更换或清洁细水嘴:如果细水嘴积碳或被污染物堵塞,可能会导致部分气缸供油不良,从而导致两个气缸不同步。进行清洁或更换细水嘴可解决此问题。
2.检查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可能会出现故障,如火花塞、高压线、点火线圈等部件损坏或排列不当等。检查并更换点火系统中的疑似故障部件。
3.检查气门机构:气门机构可能会出现故障,如气门位移过大或过小等情况。检查气门机构并进行必要的维修或更换。
4.进行排放系统诊断:有时不同步的原因可能是由排放系统(如空气流量计、氧传感器等)故障所致。进行排放系统诊断,找到并解决故障根源。
请注意,以上解决方法仅供参考,具体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需要在合格的维修机构进行专业检测。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化就一个电磁阀控制,后面用三通接头接到两个气缸上,再分别调节气缸进排气量,能做到基本同步
这种方法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