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正常使用TPC7062TD,坏了后把程序输入到TPC7062Ti,通讯连接不上 这两个型号不通用吗?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A:
通讯设置看一下;

网友B:
看看通信参数设置和硬件连接,检查一下。

网友C:
一个看硬件串口方式有没有修改(估计大概率不会修改,小版本不一样,PCB估计都是通用的),

剩下就是看通讯参数了,读取PLC串口参数和屏对比

网友D:
TPC7062Ti的IP改了吗,不是程序下进去就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通讯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直接把TD的程序下载到Ti里面了,通讯没有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初学者 有点搞不懂 ,我只是把程序下载到Ti里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屏幕的串口

网友E:
从PLC读出其设置并记录下来
再看屏设置是否匹配

也可能是没有做型号转换?

我在使用中发现如果使用FINS有的PLC版本会出问题,目前发现的是CP1H v1.1 ,但CP1E v1.1没问题
注:在用McgsPro时发现,使用Host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