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着火原因成谜!

楼主(2022-07-14):
东元7200GA-75KW客户送修是因为炸V相模块,我拆机测试发现V相的吸收装置MS1250D225N击穿了,于是更换模块及两个1UF的蓝色吸收电容替换它,由于主回路电容启动电流大,架空电容脱离使其脱离主回路,空载试机报GF接地故障,断开三根霍尔线再启动听到变频器启动有啸叫音,于是停机此时白电容引线烧焦冒白烟,思来想去认为是主回路缺少滤波电容的关系,于是在变频器的P N端外接4个1500UF电容,还把所有黑色的吸收装置全换成蓝色吸收电容,再起变频器,结果启动10来秒着火了,这要是在工厂着火问题就大了,大家看如何解决?

楼主:
这些操作过程6条模块始终完好,为什么交流主回路交流成份怎么厉害呢?

网友A:
这个侦探只能由你自己来做,检测一下换上去的东西有没有击穿短路,短路电流多大你懂的,线多粗照片上有。
关于电容线也一样,是否击穿,电容冲放电电流是很大的,没看到充电电阻与继电器。
代换器件不能这样随意,大概这样,大约这样容易出问题。

楼主:
这么明显的故障,路过的高手谈谈个人见解吧。。。

楼主:
拔下变频器风扇的干扰,变频器启动有啸叫声音应该是IGBT投切产生的,至于外挂直流母线的电容引线烧断,不应该归咎于线细吧?会不会也是谐波引起的呢?

网友B:
几个可能原因,仅供参考:
1、外接电容器引线过细(载流量不够发热)、过长(容易引发谐波);
2、预充电电路是否正常(如果充电继电器触点或可控硅直接导通,上电瞬间充电电流极大)?
3、电容质量不好了(比如漏电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流没用到可控硅,先是启动有啸叫声烧白色吸收电容才加装主回路电解电容的,电解电容的连接线烧断很不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对电解电容有疑问,你检测一下是否还完好,挂到其他好的变频器上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