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指令还没有走到设定位置就停止了

楼主(2022-07-14):
用DDRVA指令还没有走到设定位置,Y0就OFF了,不发脉冲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光看这段程序看不出什么问题,估计程序其他地主有问题;最好先检查下当前值与设定位置是否相等?

网友B:
有没有触发限位。

网友C:
把所有的附加条件全部去除,只留个纯定位指令,没问题的话,再把附件条件一个一个往回加,一次一次试,看加的哪个条件导致的BUG

网友D(2022-12-17):
是不是有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