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德嘉出品的所有 SMART 200 系列数字量扩展模块和模拟量扩展模块接口均与原装模块一致,使用及配置方式也与原装
模块一致,可直接替换原装模块使用,可搭配西门子 SMART SR/ST 系列 CPU 使用。
完美兼容:兼容西门子 Smart 扩展模块。
型号如下:

楼主:
如果SMART PLC是经济型的,还可以通过SMART(PPI)模块来扩展一个网口实现以太网通讯,用于将 SMART200 PLC 的 PPI(485)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通过转换器的网口连接电脑 S7-200 SMART 的编程软件 STEP7-MicroWIN SMART ,实现编程、上下载程序及在线调试。

2、本转换器内置 S7-200TCP 和 S7-300TCP 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 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 S7-200TCP 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 驱动,很灵活。

4、由于本转换器具有 S7-300TCP 协议,因此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 WinCC,不必使用 PC ACCESS SMART 作为 OPC 来实现驱动连接。

5、使用 S7-300TCP 驱动,可以实现 64 个 SMART200 PLC 同时连接到一台 WinCC,稳定性超好,而且突破 PC ACCESS SMART 只能连接 8 台 PLC 的限制。

楼主:
       SMART IO模块现货供应,使用方法与西门子SMART IO一致,通过总线连接扩展,不占用点位,不占用接线端子,接线方式与西门子的一致,完全可以与西门子IO模块混用,可以说是完全兼容西门子IO模块。
可直接替换原装模块使用,可搭配西门子 SMART SR/ST 系列 CPU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