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5):
Logix designer 编程软件,我想上位机获取PLC的输入输出点状态,比如像三菱的MOV  K4X0  D0; 上位机读取D0就行了。 罗克韦尔5000的MOV指令不能这样使用,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实现次功能的

网友A:
现在主流的上位机基本可以直接读取AB的标签

网友B:
直接读ab的标签就可以了呀,free tag

楼主:
我需要一次性把所有I/O点状态读上来,不是一个个的读取

网友C:
mov可以啊,cp也可以,很多指令都行.
就是把data拷贝到一个tag,32位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v和cop都只能传字元件,我现在需要是把位元件传入字元件里

楼主:
现在这种情况,data_40我映射到PLC第一块输入模块,我接通PLC第7个输入点,可以看到data_40.pt06.data位是1,还有data_40.runmode为1,(应该是表示运行模式)。但是我data_40   cop   data_42,  他的值就是1,再接通其他的点,值也是1。这样怎么能读出I/o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v和cop都只能传字元件,我现在需要是把位元件传入字元件里
ab的io位一般是io字里面的位,字也是可以按位读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情况,data_40我映射到PLC第一块输入模块,我接通PLC第7个输入点,可以看到data_40.pt06.data位是1,还有data_40.runmode为1,(应该是表示运行模式)。但是我data_40   cop   data_42,  他的值就是1,再接通其他的点,值也是1。这样怎么能读出I/o状态
不知道你说的映射是怎么做的,不妨截图来?

网友D:
我是这么用的,直接读状态位就可以了呢

网友E:
很多指令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