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5):
 有一设备机构,根据机构两侧液位差的大小,控制其中变频电机的运转速度。(即0≤液位差δH<10时,以速度V1运行,10≤δH<20时,以 V2运行,水位差20≤δH<30时,以V3运行)。要求用PID控制。

 在西门子PID模块中,而我这个要是以液位差为反馈值,接到intput,那么接到setpoint的设定值应该设成什么才能达到:液位差越高,控制电机转速越快的控制要求?

 还是要以什么为控制量?才能达到控制效果。。。

网友A:
你这个应该用分段速来控制,几个比较指令,输出一定的值给定变频器,或者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

网友B:
你就不怕这液位差的控制最后某端冒顶?
还有应该有一端的基准液位

既然用到PID咋还出来这多液位差值?

网友C:
你的要求属于典型的比例控制,即K*p控制,K为比例系数,p为液位差,Kp相乘后,直接对应变频输入电压(0-10V),也就是对应频率。如果再完善一下,可适当加上微分、积分控制即可。当然,以上的数值具体是多少,需要现场摸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