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0 单路输出失相

楼主(2022-07-15):
今天收到一台18.5KW变频器查.错误历史记录:单路输出失相,第一次修610.请问老师门单路输出失相与缺相一样吗?是同一个意思吗?

楼主:
拆板上电,键盘NLP(无主电源),请问一下怎样屏蔽。

网友A:
母线加电确实要关闭故障管理中的输入电源缺相!不带电机还得关闭输出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是拆板出来维修单独给母线电压,明天试试

楼主:
不跳NLP了,现又出个SOC,说明书上故障代码找不到是什么意思?过流吗

网友A:
不是SOF?这款机型很奇葩的,出厂日期不同,固件都不同,代码什么的可以参考所有系列,610手册上都不一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OC 没错,面板左上角这个代码表那里有?说明书上没有的

网友A:
是说有点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为什么我的说明书没有这个表的。怪了

网友B:
也不一定是soc有可能是5oC

网友B:
施耐德官方5跟S分不清!??

网友A:
回复 楼主:
340的手册上的,610手册随便看看,别当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找了几份说明书,都不是完整的。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416259740@QQ.com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两天不去办公室,自己官网下载,很快的!这破机器,一言难尽,修了几台都是电源板上的主芯片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难搞?

楼主:
今天有时间又修这台机,想了各种办法,找不到屏蔽这个SOC输出中断待机的办法。把整机装好试。就能正常输出,求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拆掉模块跳出这个了,研究模块也没那里可以短接的。怪了

网友A:
温度传感器丢失。。。

楼主:
180v 这种波型,怎么回事?

楼主:
原来示波器被人拿去学习用,乱调!搞乱了,现在可以正常测驱动输出了,终于被我攻克,第一次修这机耗了我几天时间去研究,只是现在测六路时。上桥三路负压不一至,-8.4.-7.7 -8.34,下侨三路都在-11.3V左右,感觉不正常,因没有电路图,有点忙没有跑线路,现在怀疑模块FP75R12KT4.表测大概是正常的,要用耐压仪打耐压才能确定。但手头没有,用电容法测确发端,有几跟电容值在跳,现在只能买个模块上机试。本机故障为单路输出失相。另外想问问各位老师,上桥这三个负正能正常用吗?

楼主:
这驱动输出波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不知是不是示波器干扰造成的。带载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