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直流电源

楼主(2022-07-15):
我这里有10多个百叶窗用电动推杆开启,电动推杆用直流dc24v电源,每个推杆额定电流3.6a,直流电源该如何选择,有没有体积小成本低的直流电源推荐;如果用触点容量5A的中间继电器推动一个电动推杆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体积小成本低的直流电源推荐

上淘宝去搜

如果用触点容量5A的中间继电器推动一个电动推杆可以吗?

额定电流3.6a,应该小了,可以用LY2N的,这个是10A的

网友B:
10个同时推动还是同时有几个推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个推动

网友C:
明纬24v-40A

网友D:
不小于40A的,直流电机推杆,你要考虑偶尔会过载运行

网友E:
保证单一东西,5A足矣

网友F:
3个用一个电源,24V10A的电源就行了。可以3个同时工作,提高效率。同时以后维修更换也方便。如果用一个大功率电源,接线不方便,以后维护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