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7-15):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跟带制动的电机的区别

网友A:
基本没什么区别,就看刹车由哪个控制,是变频器还是其他

网友B:
有区别吧,变频器带电机,那刹车一般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或者直接变频器自己制动。而带刹车的电机是由电机通断电控制刹车的,如果由变频器来带这个电机,往往电机的刹车会比变频器本身的制动要快很多,启动时又比变频器动作慢,容易引起变频器报过流故障。需要修改变频器参数,来避免启动时和停止时电机自带刹车抱闸时间上的落差引起的过流。

网友C:
请查看电机上的接线图说明,记得抱闸要另外供电~使用变频器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区别吧,变频器带电机,那刹车一般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或者直接变频器自己制动。而带刹车的电机是由电机通断电控制刹车的,如果由变频器来带这个电机,往往电机的刹车会比变频器本身的制动要快很多,启动时又比变频器动作慢,容易引起变频器报过流故障。需要修改变频器参数,来避免启动时和停止时电机自带刹车抱闸时间上的落差引起的过流。
确实容易过流

网友E:
变频器可以直接控制带制动的电机。台车系统都这样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在变频器设置在低频时,抱闸直接接在UVW上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