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5):
现在情况是一台放线架 控制方式是 启动后马达会根据摆杆的上下来控制电机的正转或反转从而达到匀速放线  是通过PID来控制吗  具体的该调整哪些参数呢  望大神们给赐教下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用PID,电位器直接接入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试试看

网友B:
摆杆应该是连着电位器应该是线性电阻之类的,形成张力控制,摆杆掉下去了,电机快点转,拉回到中间位置,摆杆向上了电机慢点转,摆杆向中间位置靠拢。

网友C:
放线架不用反转的

网友D:
有一个案例文档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