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5):
想把指针型电流电压表换为数字型的,怎么改造。
另外,希望可以手动调节电压电流大小。
都需要什么材料,该怎么选型?

网友A:
优先考虑买新表吧
比改造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考虑买新表吧
比改造省事
找不到可代替的数显表。有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