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6):
把万用表的2个表笔做短接,有时显示的电阻为0,过一阵测显示为三点几,就是说不同时候测的电阻值变化还是挺大,不知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测所有元器件电阻值都会有几欧姆的误差?

网友A:
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B:
万用表档次和价格不一样,测试结果也不一样!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C:
下的我赶紧拿出手册查查,
幸好相差3在容许范围内。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拿出手册查查,
幸好、相差3在容许范围内。

网友D:
你把表笔短接了还有3Ω,还算合格品?

网友E:
表笔接触不良。这样往往是变动。但你说刚接触是0,过一会是3,还真有可能是上面说的电池问题。
另一种情况,万用表速度慢,阻尼大。甚至超调。比如fluke15,刚量的时候超值,然后低值,然后振荡逐渐稳定

网友F:
先把表笔换了吧

网友G:
万用表档次和价格不一样,测试结果也不一样.我的在0.1欧左右

网友G:
你真搞笑,相差3

网友H:
你这是表笔插座接触不好 某利的表 经常这样 现在换某德的 要好的多

网友I:
你那个不是测量误差,是起始误差,正常的在0.几欧,以400欧档0.5%+3计算误差=400*0.5%+0.3=2.3

网友J:
  表笔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K:
我用万用表就是当个电笔用,用电特别快

楼主:
用的是fluke15B,也不算差的万用表了吧,奇怪有时就会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