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6):
上位机需要实时监测设备状态,三菱FX3SA-20MR用的3G-485-BD模块,三菱公司说把参数设定了就行,但是只有RD灯闪。用顺控指令也是这样。请大神指点哪里的问题?或写出例程有红包奖励!

网友A:
上位机是通过什么方式监测FX3SA-20MR的,是组态软件还是其他,上位机有没有跟485-BD模块通讯上

网友B:
要走计算机连接协议,即就是专用协议了吧!这个需要设置或者需要写一段设置程序,然后你上位机根据这个协议发命令就是。
如果是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的话,选择相应的驱动即可。

网友C:
走计算机连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