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6):
维修一台格立特VF1018.5千瓦机器.检测发现直流回路上1000A保险断路,更换保险,上直流电,面板正常点亮,但是一直跳LU.测量直流电压仅为360V。后来直接上380V交流电。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没有报LU。但是空载运行跳OC1.取下互感器故障依旧,更换互感器故障也是这样,模块整流桥没有问题,现准备测驱动电压,图1标记点不接线影响测量驱动电压吗?他就是一根线接在了储能电容的正极了。

网友A:
单独修板需要屏蔽OC报警。整机试机启动即报OC,应为驱动电路报警,故障在驱动电路和模块本身。

楼主:
咸工您好,我板子单独上电测试,静态6.8V,动态7.4v
这个7.4v是不是有点低呀,怀疑这根线没接,有影响。我维修经验少,一时间搞不懂这根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