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6):
有成功通讯上的能否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A:
LS K120S的没有试过,信捷XC试过,

首先PLC的编程线连上PLC,并确保能通讯上,这个可以用编程软件测试。

然后把触摸屏里面的COM口(就是触摸屏编程软件里面设备属性那里)改成电脑的COM口,电脑的COM口在 设备管理器 的 端口 可以看到,这个跟PLC的软件里面的COM口是一样的,假设电脑里面是COM5,触摸屏那里也改成COM5,记得在线完成后要改回来,要不到时跟实物触摸屏又连不上了。

最后最好把PLC的编程软件退出来,要不两个软件都去连,怕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