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7-16):
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资料,拜求!!!!上个世纪外国佬的直流马达驱动器!!!!无法运行,报13和08代码。无从下手!!!

网友A:
实在不行换个驱动器或者整套改变频加交流电机

网友B:
意大利的直流驱动很少出问题的,一般出问题也就是功率模块,如果你不想修,在确保电机正常的状况下,买个国产的仿造西门的6RA22换上去算了,但要注意,你这个输出不是310的,要设置最高限速,不然你的电机会受不了

网友B:
第二个图今天终于可以打开,果然是意大利的板,上面的那个IC插座换了吧,我工厂里还有一堆,不过那个比你这个还要古董,以前修的时候,主要是功率模块问题,击穿的话,快熔肯定烧的,性能不好的话,调速就很难线性,光耦不良的话,线性也不好。至于电阻和电容这些还没遇到过坏的
测试这样的板卡,要把BL接通,相当于开机,要带负载,不然,测量的输出端会是最大数,我以前一般是带灯泡,可以根据灯泡亮度来判断输出
意大利的设备当年也算是基本的标准话,同步系统整合在一个机座,每个部分都有单独的板卡,可以直接抽出来更换
这类的板卡,市面上基本没人给你修的,一般是自力更生,麻烦就换国产的驱动或直接换变频整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