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7):
格立特VF-10系列18.5变频器,小板单独上电测量静态电压6.5V动态电压9.5V,模块触发是好的,驱动也正常,模块上面的小板子也没问题,一运行就报这个故障,互感器也换过,控制板也换过。搞不懂这个OC1是哪里出来的,查看说明书OC1为模块过流,我模块又没有问题。搞得头都大了,有没有大神修过这个故障,帮我指点迷津!

网友A:
上下桥都有VCE检测,那么问题来了,下桥VCE监视从上桥驱动插口取了,上桥从哪里取的?怕是驱动插口中间的那个2针接口吧!板子翻过看看

网友A:
网上找了张图片看了下,上桥Vce直接从开关电源供电的母线插口拉过来的,确实不用接!你整机装好上交流启动OC?还是板子单独供电启动oc

楼主:
上桥的vce是在母线电压直接过来的,就是那个插口,我已经用线给接上了,我整机装好以后启动报OC1。我的驱动电压是不是有点低,模块有个小板,上面有两个稳压二极管。一个10V一个18V

网友A:
怕还是驱动问题吧,电流检测有问题上电就报了,驱动能力不够,316废了都可能嘛,慢慢找吧!看板子都腐蚀成这样了,插针氧化接触不好也可能嘛!

楼主:
已经解决,有一组模块触发不行了,更换模块解决问题。感谢各位的帮助。祝大家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