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7):
设备说明:
卡尔迈耶的经编机,一台机器有10几个变频器,书本型的6SE70系列。小功率的有6SE7012大功率有6SE7022等。PCU50控制
这次是其中一个变频器在运转中突然报F025,变频器输出有短路。替换上备用变频器后先让设备运行。
拆开坏的变频器,测量模块发现V相反向测量也有阻值了,模块坏了。但撬开模块,没有炸裂

测量驱动部分,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到异常,换了个全新的模块装上后用电机测试,运行正常,三相平衡,电机是和设备上的一样,带编码器闭环运行,电机无抖动。
以为是模块老化了,毕竟机器都是24小时不停运行,都10来年的设备了。测试段时间无异常后就准备装到机器上了。但机器一运转刚开始显示A034(扭矩过载)几秒钟后就报f026,依旧是输出短路了。
再次拆下,看来故障没找出来。拆开变频器测量模块,这次是w相击穿了,但没炸。和上一次类似。

再次扫雷式的测量驱动部分,用好的板子对比测量,还是没找到故障点。上电测量驱动部分的静态电压,发现开关电源输出给6路驱动用的电压
偏低了2v,正常的板子在变压器上测出交流13V这里只有10~11V.光耦上正常的板子是直流21V,这里只有19V。
检查开关电源部分,发现一个丝印为T3IU的管子不正常,和正常的阻值不一样了。更换后再次测量电压都正常了。
装上新的模块,运行测试

测量三相输出平衡,电机无抖动。
求问下维修大咖们,模块6路驱动的电压,是否会随负载变大而用电量变大?
如果6路驱动的供电能力下降,空载时运行正常,满载时就会电压下降,然后没法驱动模块运行,然后模块就击穿一相。会这样吗?

楼主:
另外备注下,此变频器为直流母线供电,电压为550v

网友A:
分析应该是正确的。。。电源有问题时,一方面使输出各路电压不稳定,二带载能力下降。。。进而影响驱动。

网友B:
驱动能力下降,可以看做是开通或者关断延长,导致发热,以及上下桥臂短时短路,但是短路电流又没有到达过流点,热累积损坏。

楼主:
已经安装运行2天,暂时没出现问题。保佑千万别再出故障

网友C:
遇到过丹弗斯FC301 22KW变频器上电空载没问题,加上11KW电机负载运行1~2分钟烧模块,前后烧了2个,也是经过好长时间找原因发现是管充电电阻的继电器触点吸过后存在5-10欧姆的电阻引起,更换继电器后运行1天无问题,一直没搞清楚损坏原因。哪位大神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