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连接问题

楼主(2022-07-17):
仿真器能打开。。和程序连上了,就是不能运行。是啥原因呢?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仿真器也授权过了。。就是模拟输入程序没反应。。通讯连接设置也试过了。选择正确的通讯主程序能下载。如果选了错误的通讯模式主程是不能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也授权过了。。就是模拟输入程序没反应。。通讯连接设置也试过了。选择正确的通讯主程序能下载。如果选了错误的通讯模式主程是不能下载的。

您的模拟PLC的状态处于STOP状态,您应该首先连线模块诊断来判断导致STOP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出是啥原因哦。。

网友A:
或许你可以将你需要模拟的程序发上来,就你的帖图程序应该可以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经卸载了那个版本的软件了。原来的可能是软件问题,怎么弄都不行。也有可能是和wicc不兼容。。。重新换另一个版本的。。现在这个就是不能在step7中建立wincc..